楼主(2010-11-23):
接好后电表反转,后来发现一次则穿过互感器的反向反了,现在可以不可以通过改变s1和s2的极性来改变电表反转,(电表是峰谷电表,装好后显示屏显示电量反向,不知道怎么回事abc的相位指示灯都不亮,另外3个互感器的s2端要一起接地,我接零线可以吗?谢谢解释)

网友A:
怎么办到的?

网友B:
一次侧方向反了,当然可以通过二次侧的端子进行更正了;二次侧的S2全部短接最好接地,尽可能不要接零,减小零线断线时的触电危险和由于互感器绝缘损坏导致的触电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