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位置指令请教

楼主(2010-11-23):
相对位置指令请教谢谢
请教图中两条相对位置指令的应用有差别吗。有无不同,控制伺服电机, D0为脉冲数,M1一通伺服电机就转,这两总方法去控制有无不同,那一个好,

网友A:
不一样,只有当前值D8140为0时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