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基础知识

楼主(2010-11-24):
变频器基础知识
1、什么是变频器?
变频器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将工频电源变换为频率连续可调的电能控制装置。

2、电压型与电流型有什麽不同?
变频器的主电路大体上可分为两类:电压型是将电压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直流回路的滤波是电容;电流型是将电流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其直流回路滤波是电感。

3、为什麽变频器的电压与频率成比例的改变?
非同步电动机的转矩是电机的磁通与转子内流过电流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在额定频率下,如果电压一定而只降低频率,那么磁通就过大,磁回路饱和,严重时将烧毁电机。因此,频率与电压要成比例地改变,即改变频率的同时控制变频器输出电压,使电动机的磁通保持一定,避免弱磁和磁饱和现象的产生。这种控制方式多用於风机、泵类节能型变频器。

4、按比例地改变V和f时,电机的转矩如何变化?
频率下降时完全成比例地降低电压,那么由于交流阻抗变小而直流电阻不变,将造成在低速下产生地转矩有减小的倾向。因此,在低频时给定V/f,要使输出电压提高一些,YBS拉链以便获得一定的起动转矩,这种补偿称增强起动。可以采用各种方法实现,有自动进行的方法、选择V/f模式或调整电位器等方法。

5、对于一般电机的组合是在60Hz以上也要求转矩一定,是否可以?
通常情况下时不可以的。在60Hz以上(也有50Hz以上的模式)电压不变,大体为恒功率特性,在高速下要求相同转矩时,必须注意电机与变频器容量的选择。

6、所谓开环是什么意思?
给所使用的电机装置设速度检出器(PG),将实际转速反馈给控制装置进行控制的,称为“闭环”,不用PG运转的就叫作“开环”。通用变频器多为开环方式,也有的机种利用选件可进行PG反馈。

7、实际转速对于给定速度有偏差时如何办?
开环时,变频器即使输出给定频率,电机在带负载运行时,YBS拉链电机的转速在额定转差率的范围内(1%~5%)变动。对于要求调速精度比较高,即使负载变动也要求在近于给定速度下运转的场合,可采用具有PG反馈功能的变频器(选用件)。

8、 有加速时间与减速时间可以分别给定的机种,和加减速时间共同给定的机种,这有什么意义?
加减速可以分别给定的机种,对于短时间加速、缓慢减速场合,或者对于小型机床需要严格给定生产节拍时间的场合是适宜的,但对于风机传动等场合,加减速时间都较长,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可以共同给定。

9、 什么是再生制动?
电动机在运转中如果降低指令频率,则电动机变为非同步发电机状态运行,作为制动器而工作,这就叫作再生(电气)制动。

10 、怎么得到更大的制动力?
从电机再生出来的能量贮积在变频器的滤波电容器中,由於电容器的容量和耐压的关系,通用变频器的再生制动力约为额定转矩的10%~20%。如采用选用件制动单元,可以达到50%~100%

11、电机超过60HZ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1)机械和装置在该转速下运转要充分可能(机械强度、噪声、振动等)
  2)电机进入恒功率输出范围,其输出转矩要能够维修工作(风机、泵等轴输出功率与速度  的立方成比例增加,所以转速少许升高时也要注意)
  3)产生轴承寿命问题,要充分加以考虑。
  4)对于中容量以上的电机特别是2极电机,在60HZ以上运转时要特别注意。

12、不采用软起动,将电机直接投入到某固定频率的变频器时是否可以?
    在很低的频率下是可以的,但如果给定频率高则同工频电源直接起动的条件相近。将流过大的起动电流(6~7倍额定电流),由于变频器切断过电流,电机不能起动。

13、试述CHV100、CHE100、和CHF100的控制方式上的主要区别?
CHF100只有V/F控制。
CHE100能实现V/F控制方式、无PG矢量控制、转矩控制三种控制方式
CHV100能实现无PG矢量控制、有PG矢量控制、V/F控制、转矩控制四种控制方式。CHV100采用模块化的设计理念、可实现多种扩展功能。

14、变频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变频器的基本工作原理是,首先将三相/单相交流电通过整流,使之变成直流电压,为了保证直流电压的稳定,在正负两端连接电解电容;为了提高输入测的功率因数及减少电容的纹波电流,很多变频器都配置直流再经过逆变模块的作用,在DSP的控制下输出高频的PWM电压波形,通过软件的控制,调制输出电压波形的脉冲宽度,最终实现对电机运行频率的控制。

15、什么是下垂控制?
下垂控制是负转差补偿的一种,专用于多台变频器驱动同一负载的场合,以使多台变频器达到负载均匀的配置。

16、滤波电容器为消耗品,那么怎样判断它的寿命?
作为滤波电容器使用的电容器,其静电容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缓缓减少,定期地测量静电容量,以达到产品额定容量的85%时为基准来判断寿命。

17、变频器的寿命有多久?
变频器虽为静止装置,但也有像滤波电容器、冷却风扇那样的消耗器件,如果对它们进行定期的维护,可望有10年以上的寿命。

18、变频器内藏有冷却风扇,风的方向如何?风扇若是坏了会怎样?
对于小容量也有无冷却风扇的机种。有风扇的机种,YBS拉链风的方向是从下向上,所以装设变频器的地方,上、下部不要放置妨碍吸、排气的机械器材。还有,变频器上方不要放置怕热的零件等。风扇发生故障时,由电扇停止检测或冷却风扇上的过热检测进行保护。

19、变频器可以传动齿轮电机吗?
根据减速机的结构和润滑方式不同,需要注意若干问题。在齿轮的结构上通常可考虑70~80Hz为最大极限,采用油润滑时,在低速下连续运转关系到齿轮的损坏等。

20、失速防止功能是什么意思?
如果给定的加速时间过短,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变化远远超过转速YBS拉链(电角频率)的变化,变频器将因流过过电流而跳闸,运转停止,这就叫作失速。为了防止失速使电机继续运转,就要检出电流的大小进行频率控制。当加速电流过大时适当放慢加速速率。减速时也是如此。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失速功能。

21、PWM和PAM的不同点是什么?
PWM是英文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冲宽度调制)缩写,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宽度,以调节输出量和波形的一种调值方式。PAM是英文Pulse Amplitude Modulation(脉冲幅度调制)缩写,是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幅度,以调节输出量值和波形的一种调制方式。

22、如果用带有PG的电机,进行反馈后速度精度能提高吗?
具有PG反馈功能的变频器,精度有提高。但速度精度的植取决于PG本身的精度和变频器输出频率的分辨率。

23、要想高原有输送带的速度,以80HZ运转,变频器的容量该怎样选择?
设基准速度为50HZ,50HZ以上为恒功率输出特性。像输送带这样的恒转矩负载增速时,容量需要增大为80/50=1.6倍。电机容量也像变频器一样增大。

24、变频器过载与变频器过流的区别?
CH系列变频器的过载是指输出电流达变频器额定电流的150%时运行可达10;输出电流达变频器额定电流的180%时运行可达10秒!过流比过载的电流更大,运行的时间更短,对变频器的危害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