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实例请教,大家分析!!!!

楼主(2010-11-24):
程序中D100-0以后结果付给D101,再把D101传送给D102,D103=D100-D102,那D103不是为零了吗?
请大家指教!!!

楼主:
是不是刷新的D100减X0上升沿时的D102,两次数据不一定一样是吗?

网友A:
是否d101在+ -160范围内时,开通x0时就会d103为0
超出时把超值进行换算输出至108

楼主:
这个程序里边是不是D102总是保持上一次的刷新数据呢。激光大侠说的超值是不是在D101>160或是D101<-160时,这一次D100减上一次保持的D102呢

网友B:
我刚看了你的程序,里边用到了智能模块因为你用了FRO指令,D100的值是将智能模块里的K11区的缓存内容调用出来,你的看看该智能模块的K11区的初始赋值是多少,有问题加我QQ865136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