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4):
本人想用PLC中的PID来控制升温过程,但我是第一次运用PID,存在好多的疑惑,还请大家能给予帮助,万分感谢。升温要求如下:
①用5h把炉温从室温升至750℃
②炉温保持在750℃,然后用10h把电极下放完毕
③电极下放完毕后,用30分钟把炉温从750℃升至800℃,再保温30分钟
④其次,炉温从800℃升至850℃,用时30分钟,再保温30分钟
⑤然后,炉温从850℃升至900℃,用时30分钟,再保温30分钟
⑥接着,炉温从900℃升至1000℃,用时30分钟,再保温30分钟
⑦最后,炉温在1000℃时保温2小时
⑧完成

问题如下:
     1、这几个升温过程用PID怎么实现?
     2、在PLC-200中用什么方式才能采集到这几个温度点?
     3、PID控制是不是还要在程序中,对一些数据做一些转换?怎么转换?
    4、 有没有一些关于PID控制的例子,发给我做个参考,谢谢各位了。
请各位老师,帮忙解决这个问题,谢谢!本人邮箱:mjh2344@126.com

网友A:
单个温度检测点?
如是,用PLC和人机(触摸屏)/温度传感器/温度模块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
以上所说的工艺中,没有人机界面(触摸屏)。
我只是不知道怎么才能触发下一个升温阶段。

网友A:
前一工序结束信号做为下一启动信号

楼主:
那么,这个升温时间和保温时间,我怎么来控制呢?谢谢

网友B:
没有触摸屏,那就用温控仪来逐一控制,达到满足条件

楼主:
谢谢,温控仪表是可以实现的,但价格比较高。所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这个升温时间和保温时间,我怎么来控制呢?谢谢

比如要求在5小时/升温20度(线性),折算成15分钟升温一度,或90秒0。1度,每90秒你把设定值变化0。1度(升温则增加0。1度)。
保温时间更简单。

网友C(2012-07-19):
你知道怎么控制升温?按时间曲线控温,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