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4):
我现在想用西门子300模拟量(硬线连接)模块去接收带RS485接口的真空计电压信号,硬件方面怎么解决,谢谢大家,麻烦想想办法,我是新手。

网友A:
带RS485接口,是不是应该用DP通讯啊

网友B:
有485口,再看看这个真空计执行什么协议,MODBUS,还是USS什么的,如果是比较固定的协议就简单了
如果有自己的执行协议,也有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网友C:
模拟量是接收模拟信号的;
你这个是要考虑如何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