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编程电缆

楼主(2010-11-24):
PLC编程电缆是否每个厂家都有自己的标准,或是设计,有没有通用性的编程电缆!西门子的与三菱各系列能通用吗,国产PLC听说可以一根电缆走天下啊!!

路过不吝赐教!!

网友A:
没见过一根走天下的,不要说不同厂家的,就是同一个厂家的不同系列的电缆都有可能不同,三菱FX和Q的是不同的电缆
西门子的我有朋友拿过一条国产的电缆可以在200/300/400上用的

网友B:
没有那么通用。

网友C:
同一种品牌的PLC一般都可以同用,别的就不行.

网友D:
呵呵;同一品牌不同系列 有的都不一样;因此你不要指望能一根走天下;

网友E:
呵呵,想法不错。希望有这样的东东!

网友F:
现在有不少PLC有USB口的,那个好用

还有好多CPU带网口,哪个直接网络下载就好了

楼主:
网络下载?不明白?

网友A:
现在有些PLC带以太网接口,可以通过网线下载

网友D:
目前可能是配USB的比网络的多;

楼主:
一般的,电脑出来是USB接口,只需买个USB转串口,然后再对应不同厂家的编程电缆就OK了吗。。比如说三菱和S7—200

网友G:
在过几年估计都是USB患者网线了

网友H(2010-12-27):
不是的,一般数据线都带有光电隔离的,直接转换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