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4):
50个节能灯10W··用1.5的绞织线可以嘛··

楼主:
这样才500W而已

网友A:
现在的节能灯功率因数达不到,不可是10瓦。

楼主:
那怎么办··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B:
可以用的,放心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节能灯功率因数达不到,不可是10瓦。
正解

网友D:
放心使用,没问题的。

网友E(2010-12-27):
线路不会很长吧?

网友F:
电流也就2A多

网友G:
考虑功率因素和余量,1.5平方国标线完全可以带2.5kw的负载,对节能灯来说至少可以带2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