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4):
我公司最近10KV高压电缆终端头老出现问题击穿放炮,位置都出在应力管处,有冷缩头也有热缩头,经过检查制作工艺也没问题,就是找不到原因,很着急那位师傅能解释一下。

网友A:
屏蔽没做到位。热缩管有问题。

网友B:
检查使用制作终端接头的材料质量。

网友C:
怀疑终端头绝缘不好,在制作的时候湿度大,或者电缆线没弄干净

楼主:
经过检查应力管套的没问题啊?电缆头材料怎么检查?

网友D:
是线间还是相见击穿,分期原因。

网友D:
分清原因。

网友E:
检查使用制作终端接头的材料质量,屏蔽做的到位没有,在制作的时候湿度大不大,或者电缆弄干净没有?个人意见。

网友F:
制作工艺问题吧,清洁不到位,安装时有应力集中

楼主:
清洁没有问题全部用酒精搽过的,我们今年做了两百多套都没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出现了三起事故,有10KV,还有35KV都是单相接地从应力管处击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