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电动机

楼主(2010-11-25):
卷扬机采用永磁电动机后可去掉减速器吗?原来用的11KW的交流电机,15KW的变频器。谢谢

网友A:
不可以,这里减速机有二个作用,一是变速,二是转换力矩。

网友B:
输出转矩算过了吗,不适合的话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卷扬机采用永磁电动机后可去掉减速器吗?原来用的11KW的交流电机,15KW的变频器。谢谢

减速器的作用是增加力矩,满足生产机械的基本要求。
电力拖动的基本原则:力矩要够用,否则是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