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5):
丝杠导轨模组比如hiwin的kk模组 安装在的地方有什么要求,平面度会要求多好

能否直接安装在欧洲过来的铝型材上或者国内的铝型材上 。应为打算用一个模组作移动方面的测试

安装的时候是要把模组下面作多处固定还是固定模组两端即可

楼主:
手头一根国产的铝型材1mm/m的变形量  不知道欧洲的会是怎么样

还是说弄个厚点的铝型材磨平面后作基座

网友A: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负载,就买一个二手的滑台。我看到有600长左右的滑台。价格可能是1千元左右,丝杆导轨都装好的,自己就装一个电机就行了。这样省事,少麻烦。

楼主:
新学的 学的比较失败 现在才知道模组这玩意也可以叫滑台

现在模组已经定货了 但拿回来之后自己又没有什么地方好固定它。  卖模组的老兄推荐用他家的铝型材。就用来放一个150mm宽的滑台  也差不都600多长

不是很有把握这东西是否会对模组精度造成影响,买的东西的精度到时蛮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