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5):
在考虑一个简单的机械手,作的动作有点类似于古大钟的钟摆。从左到右走个50度,末端速度要求也不高就100mm/s就差不多了。

伺服+蜗轮蜗杆减速器
伺服+转角星行减速器  这两个优缺点有多少区别,感觉尺寸接近的情况下大家的扭矩和什么的差不多

想测量手臂末端的速度情况,但因为走的是圆弧摆,用激光干涉仪是否能测量?

上海这边坐工控机械集成的有哪些作的比较好的

楼主:
单一机械手的话还可以选 RV减速器

这种有哪些产家做的比较好的吗

网友A:
最近正在学西门子的SIMOTION系统,我想它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但可能贵点

楼主:
simotion蛮强大的

我先用点简单的 毕竟功能要求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