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二极管型号求助

楼主(2010-11-25):
请问各位:一个类似于二极管的贴片元件(标注416   6V  8A)有什么作用?如何代换?

网友A:
单纯看型号,大家都不知道啊。也很难查到啊,还是要根据元件所处电路位置和测量结果,判断该管的参数。一般是电流、耐压和高速管/普通管,注意这三方面,达到代换条件,就可以了。
说一个型号出来,真的不好猜出这是个什么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