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5):
各位网友大家好!
本人现在为一家公司做先期筹建工作,配电、动力系统图还没有出来,但前面要把设备的功率参数提供出来。我们有台设备总功率360w(上加热160kw,下加热160kw,动力40kw),另外预留3路备用,我只想配一条主电缆。请问总开关多大?现场配电柜各回路怎么配置?

网友A:
有500多个电流。还是找施工单位吧

网友B:
总功率应该是360KW吧,那总电流也在800A左右,建议主配电屏选用大于1000A的隔离开关。主自动负荷开关电流范围应该在500A-1000A左右,上下两路分路开关应该选用320-400A自动空气开关,动力80-100A,即可满足你的安全使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