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5):
我要实现电机匀速增加,不用变频器来实现其功能,就在程序里实现可以吗?电机的输出变化是用模拟量还是数字量呢

网友A:
不用变频器
那你这电机是用什么信号来控制的

网友B:
如果是直流电机,可以不用变频器。但是,直流电机也要有一个直流电机的驱动器,一般这种驱动器的输入控制,形式是多样的。可以是模拟量输入,也可以是数据总线通讯控制,牌可以是操作面板的数字电位计按键控制,另外还可以开关量输入控制。所有这些控制,都可以实现线性增长。从而实现电机转速的线性变化。

同理,交流变频器的控制也是如此。并不一定非要给定频率设定值,给定模拟量控制也行。可以线性改变转速。

网友C:
定时线性改变速度设定值(匀速增加设定值),送入调速器,可以实现你的目标。
程序里可以实现!
电机的输出变化,使用模拟量/数字量都是可以实现的途径。

网友D:
必须有个控制器或跳速器之类的

直接写程序,用PLC怎么弄呢

楼主:
我是想在程序中能实现电机线性化运转吗,如果能的话在监控画面中显示其变化,变频器是能调速电机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在程序中能实现电机线性化运转吗,如果能的话在监控画面中显示其变化,变频器是能调速电机啊。
你是想用软件编一个模拟电机匀速调速的过程吗?这是编程的事,不是系统控制的事。有些工控的组态软件,有这种图形化的仿真功能。可以去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