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软件

楼主(2010-11-25):
请问各位,我的笔记本装的是Win7 64位系统,以前的编程软件不好装了,应该装什么版本的编程软件啊

网友A:
三菱的什么软件?

网友B:
是用三菱吗

楼主:
是的,是用三菱的,我找的8.52的也好安装

网友A:
没用过这个系统,不知道能不能装
现在三菱网站上有8.86的,还有另外的编程软件GX WORKS2,可以用这些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