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5):
[我用FX-2N-32MT控制一个步进电机和5个气缸,在输出脉冲时程序是这样的 (plsy  k1000   d0   yooo),y0串电阻接驱动的P+端,为什么步进电机不转呢,望高人指点,最好能给个完整的梯形图,谢谢!fxzdx@126.com

网友A:
输出是NPN型的;
你接线图贴上来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是NPN型的;
你接线图贴上来看下;
对,三菱的输出为低电平,可能你是步进输入需要高电平,所以就不能运行,可以加三极管转换一下电平

网友C:
把Y0接PU-试试,PU+接24V,Y0的COM点接0V。

网友D:
安4楼的接线方法试下

网友E:
按四楼说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