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5):
程序下载完了提示“块尺寸大于PLC存储区或者系统块含有对此PLC类型无效的参数”,但程序可以正常运行。

楼主:
什么原因吗

网友A:
可能原因是用了什么功能块,你那版本的PLC不支持。或程序步超过

网友B:
是啊,可能是老款的

网友C:
在软件里的先设置你的PLC型号,再编译一下,如果程序没错误,下载程序后还出现这个问题,就是程序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