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5):
客户买了一台0.75KW的小变频器,客户观察变频器内部显示输入输出功率都是0.5KW,但是电流确是满负荷电流!客户就说变频器造假,把0.5KW的变频器改成了0.75的,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对的,只是不知道怎么解释,应该是电流和输入输出功率的关系吧, 知道兄弟们有没有更好的解释。

楼主:
这是第一次过了十二小时没有人回复的帖子!

网友A:
看看铭牌上标的是多大的
是不是和外包装标识一样的

网友B:
电流在达到满负荷时的值,转速是多少呢?因为电机的输出功率式转速和转矩的函数,如果转速没有达到额定值,计算的功率小是有可能的。还是要观察转速、电流、功率之间的关系。再做分析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