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软件

楼主(2010-11-25):
大家在一台电脑上同时安装西门子200和三菱的软件不出问题吗,我的电脑咋不能同时安装这两个软件呢,要是先装西门子后装三菱的,西门子的能用,三菱的就不能新建工程,如下图,要是先装三菱的,三菱的能用,西门子的就不能下载程序,提示通信口被占用,这时就得重装系统,再装西门在软件,才能用,咋回事呢?我装三菱的时候并没有勾选那个监视专用的选项。

网友A:
有时候,对于一些电脑小白来说,一个正版系统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B:
应该能兼容,我原来也碰到过这问题,装了好几次都是这样,后来重装过一次系统,就装上了,也没出什么问题,可能你的电脑那设置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