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5):
今天我在程序中加了一个ton 指令 , 但为什么我的 Ton 即便被使能了也不计时呢? 有经验的指点一下 可能原因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可能的原因是定时器用重了或在子程序里用的,该子程序没被调用

楼主:
不会重复,计时器的名字是我自己起的...但谢谢。对了,麻烦问一下AB的PLC也有调用这个指令么?是什么啊?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B:
主例程调用子例程 JSR
ton指令所在例程验证的时候有没有提示错误?

网友C:
你的PLC运行了吗?CPU开关在那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