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5):
故障现象:当运行一段间后,Z轴报警,关机后又正常使用一段时后故障再次出现,每次故障出现时X轴都在同一点停止(Z轴程序已走完,X轴在退回过程中,现Z轴驱动报警,),请问各位师傅,,。。

维修,电脑机箱换后故障依旧,检查线路,接解良好,,,就是电机还没有换。

问???:为什么Z相报警后,X相都停在同一点。。。

网友A:
是不是编码器无法清零?很可能还是线路问题

楼主:
换X相电机后,故障排除。,,,,

??:为什么X相电机坏了,出显Z轴驱动报警。。

网友B:
有没有故障代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