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熟悉PLC?

楼主(2010-11-25):
怎么样熟悉PLC
我本人现在有一个PLC,除此以外再没其他外部设备,(没有电机,没有变频器。。)现在想学PLC,但是不知道怎么练习,想请教下前辈,该怎么样练习呢?负载用灯泡(交流220V)可以么?
因为是新手,所以想听听各位前辈的意见。
谢谢。

网友A:
我也在学!其实也不用PLC的,找个模拟器!比PLC要方便!

网友B:
看你是什么输出的,不是所有输出都是能接220V的
不用接负责,看PLC的输出指示灯也能看出有没有输出
先练习下PLC的基本指令、运算、定时、计数等功能也可以啊

楼主:
PLC模拟器?有什么用?在哪里可以下载?

楼主:
那PLC的、运算、定时、计数等功能用是不是也得接负载才能看出效果来呢?

网友C:
你的PLC到底是什么品牌的?是R、T、S输出?R、S可用AC220V,T用DC24V.

网友D:
看那﹑
PLC上的指示灯就能看到是不是有输出,何必接负载呢。那些指令都能试验。还可以通过编程软件监视内部计数器﹑计时器﹑数据寄存器等等

网友E:
用软件模拟,不如实际上机调试,如果能在加上外围各类控制软件,可以实现很好的实际环境感。

网友F:
为什么没有台达的教程呢?用台达的这么少吗?我想学习台达的plc编程,请问哪里有啊!要是视频的更好了。谢谢

网友G:
PLC的输入输出不是自己本身就有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