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5):
P0320 电动机的磁化电流         什么叫磁化电流?如何设定?
P0640 电动机的过载因子          如何设定
P1120 斜坡上升时间              一般设置成多长时间
P1300 控制方式                  这个完全不懂能给都解释一下吗?
P1500 转矩设定值的选择          这个也不很懂!
P1910 选择电动机数据的自动检测方式     如何设置

        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首先,推荐你到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集团的网站,有个“下载中心”。找一本通用变频器的简明实用手册,看看做参考。

P0320=磁化电流,这个参数如果是用于矢量控制,是很重要的参数,他的数值是否与实际电机的磁化电流相吻合,准确与否,决定电机的数学模型是否建立的正确。“磁化电流”相当于直流电机的励磁电流。交流电机的矢量控制原理,就是把交流电流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叫磁化电流,一部分叫转矩电流。这个磁化电流的设定,是要通过实验来完成的。详见“MM440的矢量控制调试方法”。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P0640=过载因子,这个好理解,顾名思义,就是过载倍数。如果你不过载使用,那就设置100%的电机额定负载;

P1120=斜坡时间,默认10s,大惯性可加长;

P1300这是控制方式,看你的需求。可以是V/F控制;SLVC控制;VC控制;转矩控制等等;

P1500是转矩控制的参数,没有特殊应用,一般不动;

P1910,这个参数是电机动态自动辨识优化的参数,必须要用,在调试的时候,这对电机的动态辨识进行计算。P1910=1需要合闸启动执行,这是自动的,待结束以后,P1910=0自动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