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5):
请教大虾,我遇到一个三菱FR-A740-15K-THL的变频器报警E.OC1或E.OC2,E.OC1报警检查IGBT损坏,但换了IGBT后又报警E.OC2,不知何故请大虾指点。

网友A:
也不会,等高手来指教

网友B:
首先应检查确定这个OC2报警信号是从什么电路报出的。(电流互感器)电流检测电路和驱动电路都会报出这个故障。如系前者报故障,则不必换模块,直接检测电流互感器和后续电流检测电路。
可想法先将驱动电路的报警信号屏蔽,此电路集中好找,如不报故障,则为驱动电路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