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编程求助

楼主(2010-11-25):
我想用一个命令进行取反   比如说  我按一下开关   灯亮(是保持状态)   在按一下开关(是用个开关) 灯灭

网友A:
ALT交替输出指令
也可用加法和传送指令完成

网友B:
这PLC指令与三菱的基本相同;

楼主:
我用过ALT  但是实行不了   安一下 亮了  要多按几下才灭   又或者 多按几下才会亮

网友C:
ALT要用脉冲型的指令ALTP

网友D:
用ALT,你手按会有抖动的

网友A:
或者把输入信号写成上升沿触发

网友E:
呃,你前边说的是取反,后面说的是ALT,无奈,不知道你说的要实现哪个

楼主:
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帮助,我在输入点加了个脉冲就可以用了,以后还请大家多多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