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5):
例:主机转指示灯就亮。主机用Y0去驱动。这时把指示灯并在Y0中去。这样行吗?这样是不是节省一个输出点

网友A:
可行
如果Y0驱动的是带NO的接触器也可利用它!

网友B:
2个同时动作可以用一个点;

网友C:
可以。
注意负载电流。

网友D:
输出总有继电器吧,把指示灯用继电器控制不就结了,
输出并联还有一个负载电流的问题!

网友E:
2楼、6楼说的办法,也可以。

网友F:
看图。
最基本的用法

网友G:
就你这样接就没有问题,最主要是它们必须是一起运动

网友H:
完全可以的。

网友I:
貌似是个好主意,但是完善的系统应该有lamp test的功能,就是说指示灯亮主机不一定就得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