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6):
请教各位大侠,三菱PLC输出端可以同时输出直流信号和交流信号么?具体操作如下,PLC型号FX1s-30MR, 我把COM0-COM3连接24V-,COM4连级AC220,这样以来Y0-Y11为24V-直流信号,Y12-Y15为220V的交流信号,可以这样接线么,我之前没试过,怕弄坏PLC,特向论坛内高手讨教,谢谢!

网友A:
COM端内部没有共到一起的话,这是可以的。

楼主:
请问我如何确认里面的公共端有没有连到一起?

网友B:
拿表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再说用内部继电器控制220的不是很好吧!

网友C:
不同的COM间是隔离的;

网友D:
继电器输出的,可以分开接不同的电压的,部分用24V,部分用220V可以的

网友A:
脱开外部COM端连接线,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各COM端是否通。

楼主:
谢谢各位,那我就接线试试了,好激动……

网友E:
可以的,没有问题,我都这样接过了,别太激动了,到时摸到220你地更激动的

网友F:
24v的COM和AC的com只要没连接到一起就OK!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没有问题,我都这样接过了,别太激动了,到时摸到220你地更激动的

                 支持!

网友H:
楼主的方法值得肯定:在接线前,先落实是否可那样接,并了解其原理。

网友I:
只有MR的才可以是继电器输出的!!MT的就不可以了是晶体管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