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6):
uss协议通讯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转西门子官方论坛
485的通讯,本质上是+/-电压信号,要想正常通讯控制变频器,实际上必须定义0电位!也就是说:尽管485是两根线通讯,如果没有定义0电位,根本不可能正常通讯!(之所以有些人说  被s7-200的uss通讯搞死,实际上就是没搞清楚这一点地的问题)。怎样定义0电位呢?就是要把s7-200的m点接地,(我指的是那个给传感器用的24v的0v点m,它实际上是+/-电压的0v)这里的地,是指整个通讯系统定义的地,也可以把它最终定义(连接到pe),否则永远甭想把uss通讯搞定。看似干扰,实则不是!是整个485通讯没有0v电位,而485规范对信号的灵敏度是0.2v。注意:s7-200的pe点只是连接插头的外壳。
   在使用dc/dc/dc的时候往往还好一些,因为24v的m点是连通的,经常会已经接了地。但是使用ac/dc/rl的就要特别注意,尽管你可能不使用传感器,但如果要使用uss通讯,一定要将传感器电源的m端接到通讯系统的地。
断开266传感器电源的m点。
s200接5台11kwmm440,把传感器电源断开时的485线路波形。
m点接地后,通讯正常。速率19200。
接上示波器,把终端电阻、屏蔽线接地端、总pe端、还有就是继电器型的226的m点断开观察,最终发现这个m点对uss的影响最大!其他好像没什么影响。
  在把总的pe端断开时,变频器启动运行,设备金属表面有“麻电”的触电感觉时,通讯监控完全正常。证明,只要系统“接地”合理,s7-200通过uss协议控制变频器还是很好用的。
实际上,通过示波器就可以看到,变频器的应答是很快的。说明网络的距离不远(实际距离17米)。你还可以提高通讯速率。直到应答信号衰减差不多为极限。如果通讯距离很远,信号会衰减。
这也证明:通讯速率是和干扰无关的。想通过降低通讯速率提高抗干扰,实际是“无用功”。

网友A(2011-02-01):
学习了,下次碰到类似问题试试看。

以前有个系统,S7-200带7台MM420,正常运行了几年,突然通讯出错了,我在终端加了电阻就好了,没查出问题,不知是不是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