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6):
不好意思,又来麻烦各位大侠,我有一台在用的FX2N-48MR PLC,其编程口可能插拔坏了,朋友有一个在用的FX2N-232IF模块,可以借我用一下,但我不知道这个东东能不能读写程序,要主意些什么?特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网友A:
呵呵;你应当用FX2N-422BD;

网友B:
如果上面的扩展口是好的,还是扩展FX2N-422-BD或是FX2N-232-BD要便宜的多
FX2N-422-BD还可以直接用SC-09编程

楼主:
其实我只想知道FX-232IF能不能用来读写程序,

网友A:
呵呵;这个是不能输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