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介绍一下

楼主(2010-11-26):
我想要一款这样的传感器:
电压DC24V,NPN型,能检测距离200mm外的1mm钻头的有无。请帮忙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用发接同侧的光纤

网友B:
我觉得用E3C-LDA 系列的行 有一款跟你的要求很接近

楼主:
这是什么意思?

“不透明物体: 6.25 mm dia. 以上”中的dia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透明物体: 6.25 mm dia. 以上”中的dia是什么意思?

dia=Diameter 直径

网友D:
光纤传感器
连接器 CT01   CONNECTOR
光电传感器、反射板 MS-1、MS-2、MS-3  MIRROR
光纤传感器 BF3RX  5~24VDC NPN OPEN
BF4R、BF4R-E、BF4R-R   COLLECTOR OUT
BF4RP   PNP OPEN COLLECTOR OUTPUT
光     纤  FD-320-05 40mm 30R (-40  TO  70)
FD-420-05 40mm 15R
FD-620-10 120mm 30R
FDC-320-05 40mm 15R
FDCS-320-05 40mm 15R
FDP-320-10 120mm 30R
FDS-320-05 60mm 30R
FDS-420-05 40mm 15R
FDS-620-10 120mm 30R
光     纤  FD-320-F 60mm 15R (-40 TO 70)
FD-320-F1 40mm 15R
FD-620-F2 120mm 30R
FD-620-10H 120mm 30R (-40~125)
FD-620-10H1 160mm 50R (-40  TO  150)
BM1M-MDT
AUTONICIS   PRICE LIST (中山泰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光     纤  FT-320-05 150mm 30R (-40 TO 70)
FT-420-10 500mm
FTC-220-05 150mm 15R
FTC-320-10 500mm 30R
FTCS-220-05 150mm 15R
FTP-320-10 500mm 30R
FTR-420-10 500mm 15R
FTS-320-05 150mm 30R
FTS-420-10 500mm
FTS1-320-05 150mm 15R
FT-420-10H 300mm 30R (-40 TO 125)
FT-420-10H1 500mm  (-40 TO 150)
GT420-14H2  50R (-40 TO 250)
FTH-410
FDH-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