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整PID参数?

楼主(2010-11-26):
一台加热实验仪器,用虹润32段PID控制仪控制,P=10,I=10,D=0,输入PT100,输出SSR固态继电器,控制波形不稳,不懂大,请问该如何调整PID参数?

网友A:
建模,进行分析啊

网友B:
调试、摸索!

网友C:
虹润32段PID控制仪是具有自整定功能的,建议把AUT设为1,先用自整定试试,不符合要求时再作点PID参数的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