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6):
咨询下!S7-300 CUP314和电脑连接的方法!我这里使用的软件是V5.2的!但是在点击下载时就没相应了!感觉是通讯方面的事情!我把波特率调整为19200也是不行!请教高手指导!!!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编程电缆啊?

网友B:
普通的电缆一般也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C:
S7-300 默认的波特率为187.5KB ,MPI电缆,通讯不上肯定是你的电缆问题

网友D:
有可能是电缆的问题

网友E:
s7-300通讯知识
先检查通讯线RS232或RS484对吗
还有传输的波特率是否匹配
最后就是通讯协议看能否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