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6):
如题,   将整流部份断去,检测直流母线电压部份直接以其它方式供电,开机能运行,说明问题出在整流部份,运行时测整流触发板触发引脚间电压为0V,3组都为0V,是不是说明问题在整流触发部份?维修思路该怎么走?

网友A:
噢,整流电路采用可控硅元件,第一步先检测可控硅元件有无损坏,第2步,检查触发电路,有无发送触发脉冲或触发直流电压。触发电路应该相对简单,一个隔离电源,供触发电路,检查是否为触发电路的电源不良?
具体电路,不太清楚,提供参考吧。
楼主有检测可控硅电路的经验吗?可参阅本论坛我的帖子,好像是如何检测可控硅的好坏吧。里面有台达变频器的可控整流电路(实际电路),可以参考一下的。

网友B:
数字万用表检测可控硅方法:用200K档测AK 应在10K--100k之间
用200档测GK应在10---20

网友C:
信老师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学习下

楼主:
二楼的老师是‘旷野之雪’老师吗?您好!我看了您的关于台达的可控硅整流驱动的贴子,感觉很有启发,我修的这个AB的可控硅的驱动电路好像跟那个有点区别(我对电路的分析能力很弱),明天再细细顺一下电路。
现在是确定问题出在驱动电路了,我将主回路全断开了,母线电压检测部份从其它方式供给它,让它运行,运行时测可控驱动的两引脚间无电压输出(可控硅也全拔下了),我手头没示波器,呵呵、、、还有就是它是多层板,电路也不好分析啊。

楼主:
它有驱动隔离变压器,驱动电路跟台达的那个不一样。

网友A:
无隔离变压器,是否从输入交流电源直接提供的触发电流,由继电器触点进行控制?如下图:
上图为三相可控硅整流电路,下图为触发控制电路。

楼主:
老师您好,它是有隔离变压器的。

楼主:
我没相机,这是别人拍的,大概跟您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