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6):
ACS800+MOTION CONTROL,标准辨识,依照手册设置完编码器参数后,编码器读数正常,但19.02参数设置为编码器做速度闭环反馈时,报7301,屏蔽报警强制启动电机内有异响,求助高手帮忙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A:
ACS800设置为闭环速度反馈时,报故障7301
ENCODER ERR(7301)
脉冲解码器和脉冲解码器接口模块之间的通讯,或模块和传动单元之间的通讯出现故障。
检查脉冲解码器和它的接线,模块和它的接线以及参数组50 的设置。

楼主:
编码器接线应该没问题,因为测量的转速值已经读到,而且0305和0306的参数也基本一致。只是启停的瞬间会有差异。
注:变频器控制的电动机通过联轴器和发电机连接,编码器装在发电机的尾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