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市易维自动化

楼主(2010-11-26):
                                                                 将PLC自动控制原理应用在组态软件控制系统中

1 前言
  众所周知,PLC自从问世以来就在自动控制各个行业发挥着难以取代的核心控制作用。PLC运行可靠,适用于各种恶劣的工业环境,PLC和工控机(IPC)相比,其运行可靠、可扩展性好、便于电气连接、控制更专业,但是工控机良好的人机界面,方便高级语言都是PLC所不能比拟的。
  组态软件在很多场合应用于控制,可整个控制的中心往往还是PLC,组态软件(上位机)所起的控制作用很小。人机界面一般用于简单的动作控制,工艺参数的编制,配方的设定等等,虽然在概念上属于控制范畴,但它并未真正起到核心控制作用,因为真正长期的自动运行控制是由PLC完成。我们不经常使用工控机作为核心控制部分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工控机不适于在很恶略的环境下运行;第二,工控机经常采用的Windows系统并不能够让人放心,其长期运行效果并不好。
  尽管PLC、IPC在自动化控制中扮演不同角色,在许多运行连续时间较短,环境相对比较好的地方,人们还是希望使用IPC进行核心控制。使用IPC进行核心控制有很多种实现方式,当然其中最为简单的办法就是使用组态软件。
  本文针对使用组态软件做控制中用户经常遇到的问题进行讨论。在许多用户使用组态软件进行控制,尤其是使用串口连接方式进行控制时,发现组态软件自动控制会影响的数据的采集速度,本文着重介绍如何解决此问题,解决此办法就是——将PLC的控制方式模仿的应用到上位机串口控制中。

2 用户使用组态软件控制后,导致数据采集慢的原因
  这是许多组态软件用户在编写上位机自动控制程序中所遇到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能否有好的办法来解决?
  我们先简单描述组态软件数据采集控制的原理。在正常情况下,组态软件定时向下位机发出读命令来等待下位机回应以截取想要查询的数据,周而复始的循环,数据便动态的显示在上位机上,实现数据“实时采集”。那么当我们需要对下位机进行控制时,组态软件就会相应写命令,实现上位机对下位机的“实时控制”。
  表面上看去合情合理,可为什么会出现数据采集慢这种情况?原来一切“归咎于”组态软件的读写机制。组态软件为实现快速的控制,所以给写命令最高的优先执行权,也就是说,当有写(控制)命令时,组态软件首先执行写命令,直到没有写(控制)命令时组态软件才恢复正常的读(采集)循环。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用户经常出现数据采集慢的原因。如果用户频繁将控制指令发出,系统将分配很少的时间给数据采集,从而导致数据采集变慢或者中断。用户在循环指令中重复给一个变量赋值(如y0=1),就会导致以上问题,所以我们的解决办法就是需要控制时控制,不需要控制时放手。为了实现这种控制方式,我们可以参考PLC的运行模式。

3 PLC运行原理

  在没有中断的情况下,PLC采用“顺序扫描,不断循环”的工作方式。
  1) 每次扫描过程。集中对输入信号进行采样,集中对输出信号进行刷新。
  2) 输入刷新过程。当输入端口关闭时,程序在进行执行阶段时,输入端有新状态,新状态不能被读入。只有程序进行下一次扫描时,新状态才被读入。
  3) 一个扫描周期分为输入采样,程序执行,输出刷新。
  4) 元件映象寄存器的内容是随着程序的执行变化而变化。
  5) 扫描周期的长短由三条决定:<1>CPU执行指令的速度;<2>指令本身占有的时间;<3>指令条数。
  6) 由于采用集中采样。集中输出的方式,存在输入/输出滞后的现象,即输入/输出响应延迟。

4 小结
  如上所述,在组态软件控制中,我们采用先运算再输出的方法,即,对IO变量有循环复杂运算操作时,我们采用中间变量计算,待计算出结果时我们再对IO变量赋值,这样就会解决控制中采集慢的问题。

楼主(2011-01-19):
数控定子绕线机伺服系统应用实例­
利用中达CNC数控系统强大的轴控功能和台达伺服系统快速精准的运动响应,使绕线机的工作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本文主要介绍了数控定子绕线机功能的需求,以及系统操作界面和I/O的规划。­

­

­

一、前言­

­­

图1   数控定子绕线机外观

   目前绕线机的市场可谓庞大,品种繁多,有平行绕线机、环型绕线机、定转子绕线机、纺织绕线机等。本文主要介绍的是利用中达CNC数控系统和伺服产品构建出的设备:数控定子绕线机。他的最大特点是可以自动变换绕线方向,所绕的线圈整齐且圈数准确。操作简便,节省人工,提高产量,产品品质好,其绕线、排线、停车、换槽,完全按程序自动执行。排线宽幅可调,圈数准确。生产速度快,并大量节省线材。下面概述如何利用中达的数控和台达的伺服整合此方案。­

­

二、技术和精度要求­

   客户原用PLC+伺服控制整台设备,因其加工出来的产品的合格率较低,且一些功能无法实现,满足不了市场上需求,故提出开发数控定子绕线机,并且需要控制系统和伺服满足如下条件:­

1.伺服运动轴­

   在机械上,需要三轴的控制坐标系。其中,排线X轴采用伺服电机直接驱动螺距为4mm的滚珠丝杠,在连接工作台做直线运动;飞叉Y轴采用伺服电机驱动1:2的齿轮箱间接传动,做360度的圆周运动;分度Z轴采用伺服电机驱动1:9的齿轮箱间接传动,做360度的圆周运动。这3个轴要求能够联动。­

   此外,对于飞叉轴来说,由于在运动过程中,机械负载惯量会因为绕线的速度的不同而发生较大的变化,这就要求伺服系统具有优异的稳定性、相应性和对负载变化自适应能力。­

2.精度要求­

   机械回零精度:排线轴0.005mm 飞叉轴+/-1度 分度轴+/-1度­

   定位精度:0.02mm   +/-1度­

   要求控制系统和伺服系统能够具有检测反馈,来保证机械运动精度。­

3.CNC控制系统­

   因定子绕线机不仅讲究绕的匝数要准确,而且排线出来的密度要均匀,即最少需要两轴之间做插补运算,实现联动;画面可以自由规划;要给客户方便传输加工程序,并且可以对NC程序编辑和存储;控制系统要提供一个D/A口,实现恒张力控制功能。­

   另外,客户希望数控系统再开放一个轴,以备后用。­

­

三、方案可行性分析­

   通过对机械设计和控制技术的要求分析,确定采用一台中达电通通用的四轴H4-4上位机控制系统+3套台达B系列交流伺服ASD-B做下位机控制的控制架构。­

具体分析如下:­

1.中达电通通用数控H4的主要特点:­

   (1)    独立的伺服接口,可以实现多轴联动。­

   (2)    电压命令型(V-Comnand)伺服接口,最小解析精度0.001mm,可配合光栅尺或旋转编码器实现闭环、半闭环控制,能够满足精度要求。­

   (3)    最大响应速度500KPPS编码器反馈,能够满足快速定位的要求。­

   (4)    控制器内存512K的存储空间,可存储1000个NC加工程序,配合标准的CNC键盘可以轻松的编写加工程序。­

   (5)    通过CNC简易I/O控制命令和内制PLC开发,能够灵活的实现辅助机能。­

   (6)    内置可编程PLC,标准配置为24INPUT/16OUTPUT,最大可以在增加32INPUT/32OUTPUT。­

   (7)    2组D/A输出,2组A/D输入,完全可以满足实现恒张力的控制要求。­

     通过比较分析,完全可以满足做为上位机的控制要求。­

2.台达交流伺服系统的主要特点:­

   (1)    具有多种控制模式,可与上位控制器灵活配合,应用广泛。­

   (2)    具有位置P-CURVE和速度S-CURVE功能。­

   (3)    强健式的控制模式,在负载惯量大范围的变化时,系统仍然可以保持优异的性能。­

   (4)    丰富的软件功能,方便用户调试。­

   通过比较分析,台达交流伺服系统完全可以满足做为下位机的控制要求。通过对机械结构、负载惯量、输出扭矩的分析计算,故选用:ASDB 400W*1颗、ASDB 750W*2颗做为下位控制器。­

     ­

四、功能设计­

1、系统架构­

­

2、外观和功能需求­

   绕线机具有寻原点、点动模式、单次模式、自动模式、编程模式、参数设定、测试输出点功能等多项功能。­

(1)    系统操作界面规划­

   操作界面主要分为以下几个功能区块:­

开机画面:­

­

   系统在上电后,进入此画面。此时为待机状态,画面的最下一排是功能显示区。­

­

原点模式:­

   当画面在原点模式下,分别按下X、Y、Z功能键,在按下启动键可以顺次执行回原点;或者可以按下X&Y&Z功能键,在按下启动键三轴同时回原点。­

­

手动模式:­

   到进入手动模式后,可以分别按下X、Y、Z三轴按键,在按 可以实现前后移动或正反转。速度值的大小可以设定。­

­

自动模式:­

   在自动模式下,当程式正在运行时,可以观察到目前的各轴的行进情况,目前的加工程式号,参数组别号,当前加工至第几极,以及完成一个工件所需时间。并且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实现程式暂停、单步执行。­

­

报警画面:­

   当出现报警故障出现时,系统会自动停止运行,并且画面会进入到报警画面,故障警号会反白显示出来。只有当把故障排除后,才可以执行其他动作。­

­

设参数功能:­

   在此功能下,客户会根据实际的工件需要设置相应的参数,并且保存于当前的参数组别下,共可以保存12个工件参数,有6页画面的参数可设。客户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将参数读出来。­

­

­

(2)    重要功能的实现­

急停:­

   当设备在使用时,出现任何问题时,按下急停,即可阻止危险动作的发生。松开急停后,系统会按规定的动作程序执行归位。以下为动作流程图。­

­

程序见主控制程式。­

­

读、写参数功能的实现:­

   客户可根据实际工件规格要求设置相应的参数,并将参数储存于控制器中,目前开放了12个工件参数,同时方便客户直接读参数。程序见主控制程式。­

­

极绕与层绕功能的实现:­

   不同的工件要求不同的绕制方式,目前有两种:极绕和层绕。极绕根据每个极的总匝数,实现自动排线,自动分层,直至绕制完成。层绕要求每个层的匝数可设,根据总匝数分成好多层,一般线径较粗的用此方式加工。程序见主控制程式。­

­

工件程式的编制:­

   由于每个工件的极数,绕制方式,以及每个汽缸的动作顺序都有可能不一样,所以要求可以用G代码编写出来,这样从而可以节省不必要的环节,大量节约时间。工件程式的存储个数可以达到900多个,完全可以满足所有工件形式的加工。­

­

3、I/O点规划及接线­

­

­

­

­

五、结束语­

­

   该数控定子绕线机控制方案具有控制精度高,系统稳定性强,用户操作灵活的特点,为利用中达CNC系统和台达伺服在绕线机行业上的典型案例。­

   利用中达电通开放式、全功能通用数控系统,配合台达伺服系统优异的性能,可以灵活地整合出专用的控制系统,提供更有价值的整合方案以满足不同客户与行业的特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