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6):
1.      测量系统数 md30200 num_encs
1 一个位置测量系统
2 两个位置测量系统
2.       2. 编码器类型 md30240 enc-type【n】
1 增量测量系统
4 绝对测量系统
0 模拟测量系统
3.       3. 线性测量尺 md 31000 enc_is_linear【n】
1 用于位置实际值检测的编码器为线性的
0 用于位置实际值检测的编码器为旋转式的
4.       4. 编码器刻线数 md 31020 enc_resol【n】
旋转测量系统编码器每转刻线数
5.       栅格间距 md31010 enc_grid_point_dist
测量系统栅格间距,单位为mm
6.       md31030 leadscrew_pitch
1一般的直线电机只有一个测量系统, 电机自身不带编码器,不存在更改的问题
2关于选择绝对式还是增量式取决于光栅尺的类型
3一般的伺服电机要更改的话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db3xdbx1.5与1.6的切换在梯形图中
全闭环改成半闭环,都是针对双测量系统,由于直接测量系统损坏,但又想继续进行生产的临时措施。通常要做如下修改:
1)把md30200 改成1
2)在plc程序中重新置位db31(32....).dbx1.5 ,复位db31(32.....).dbx1.6
3)如果机床有安全集成功能,也要相应修改对应机床参数,比如md36912/36918等等,并做备份和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