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6):
今天安装完准备试空机  然后上电 其中有个变频器面板 led显示  亮了一下 又灭了 什么情况 是不是 接口反掉了 如果是接口反了的话 led 是不是应该就不显示呢    后来我关了总电源 发现 变频器里有个红的小灯一直亮着 什么情况 变频器是欧姆龙的

楼主:
来人啊
来人啊  快来交我这菜鸟

网友A:
面板的线没有插好。

网友B:
关掉后有灯亮,是因为内部电容被充电,断电后还能维持一段时间,要过几分钟后就会逐渐熄灭

网友C:
变频器关掉后,里面那个小灯量是因为,整流之后有的滤波电容放电,但是要拆机时,要等那个灯灭后再动!
注意安全哦!

网友D:
看看,有没有外部短路了24V电压等。

网友E:
把照片拿来看看,大家帮你把问题解决一下。

网友F:
小红灯亮是正在放电,等小红灯熄灭才可以。
看看排线是否接触良好,板上的插件是否牢靠!面板与变频器主板插的是否牢靠!有一个环节有问题都不行!

楼主:
恩 今天看了下 是排线问题 我靠 接触不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小红灯亮是正在放电,等小红灯熄灭才可以。
看看排线是否接触良好,板上的插件是否牢靠!面板与变频器主板插的是否牢靠!有一个环节有问题都不行!

电容的问题

网友H(2013-06-18):
楼主,现在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