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6):
总共11.45kw用6平方的线行不行的

网友A:
可以的
但要是保险期间就用10平方

网友B:
三相的11.45KW功率6平方铜线完全可以,如是单相的要用
10平方铜线。

网友C:
完全没问题

网友D:
可以用,但是你要考虑线损,温度等建议十平方最好,为以后留点不行,

网友E:
环境不好的话,可以选大一级的!

网友F:
铜线,足够了

网友G:
3相的设备完全可以了。 单相的设备需10平方的。

网友H:
铜线可以,敷设要按标准做.

网友I:
以后要把问题说清楚、详细一些,三项的完全可以,单项的觉得不可以。

网友J:
回答
可以20多电流没问题的

网友K:
安全第一
不要一味图省钱,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L:
三相完全可以,单相就小一点

网友M:
铜芯线可以

网友N:
从室内室外。温度。还有运行环境,足够了。铜线。

网友O:
三相,铜线 足矣

网友P:
不管用多大的线,电流不是最大的问题,线路长度还是先考虑吧。

网友Q:
引用 网友P:
不管用多大的线,电流不是最大的问题,线路长度还是先考虑吧。
对,使用环境也要考虑

网友R:
理论上完全可以,如何地埋或穿管,选大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