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为什么这样设计

楼主(2010-11-27):
如图为什么这样设计。
1为L ,5为N两相线为什么用三极的空开,而不直接用两级的开关。图纸为意大利设备电气图。
多谢各位高手分享经验,现把整个线路图贴出,大家看看怎么回事,好像也没有用到热继电器。

网友A:
从原理上说,应当可以用两极的开关吧。
之所以用三极的开关,可能另有原因。猜想的话,可能的情况有,器件限制、习惯、互换性、某种规定等。
如果是考虑触点的可靠断开,串联触点应当接L线。
请知道确切理由的朋友,作出合理的解释。

网友B:
还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线路,学习了

网友C:
我们的图纸也是这样的,意大利的,我也想知道,顶一下!

网友D:
零线接入断路器,我们的安全规定不是不允许?你们去问问意大利人

网友E:
相当于双刀双的保护开关。

网友F:
他这是起到安全保护的作用。欧洲的有很多。

楼主:
怎么个安全保护能说得清楚一下吗,谢谢!

网友G:
欧洲设备大多如此使用,同时还配有安全继电器等元件,安全最重要。

网友H:
因为热继电器是三极的,带缺相保护功能。

网友I:
保持三相平衡把  热继电器三相不平衡会频繁跳闸的把

网友J:
提高元件的灵敏度和动作的可靠性。

等于两个人的工作三个人去做。

网友K:
老兔子的说法是正确的:提高元件的灵敏度和动作的可靠性

网友L:
1、请注意这种接法是由于交流开关用于直流电路,主要是提高额定分断直流电压
2、使用塑壳开关时,当电压为250VDC时需要楼主的图纸这样连接,500VDC时还需要用4极开关串连(2+2)使用
3、具体接法还要考虑接地系统情况(有不接地、电池组中间接地、负端接地等)
4、使用塑壳断路器时注意不能用电子脱扣器,而只能用热磁脱扣器
5、注意热磁脱扣器的短路保护会增加30-40%

网友C:
对了,这种开关进口是380V的,出口也是,不过带热继电器的,是为了平衡电流吧!

网友M:
应该是处于一些保护需要,比如楼上说的缺相保护,还有这样安全性更高

网友N:
德国西门子的也有,怎么回事还不清楚

网友O:
这样相当于在整个回路里串联了三个热元件,动作的可靠性也就提高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L:
1、请注意这种接法是由于交流开关用于直流电路,主要是提高额定分断直流电压
2、使用塑壳开关时,当电压为250VDC时需要楼主的图纸这样连接,500VDC时还需要用4极开关串连(2+2)使用
3、具体接法还要考虑接地系统情况(有不接地、电池组中间接地、负端接地等)
4、使用塑壳断路器时注意不能用电子脱扣器,而只能用热磁脱扣器
5、注意热磁脱扣器的短路保护会增加30-40%

网友Q:
这个应该是带缺相保护的的热继电器

网友R:
好像还没有2路的热继电器吧,个人认为这样接只不过是将一个单相的用电器串入3个保护而已,提高其保护的可靠性~!以前在一些欧美的设备上见过这样的接法,自己没试过。楼主如果在可行的情况下能不能试一下,只把火线接入,零线直接跨过,就知道是不是缺相保护的原因了~!

网友S:
保护断路器,通常我个人做图纸的时候也采用这种模式。

楼主:
重新贴了图,期待高手分享经验

网友L:
现在看明白了,图中使用的这种元件叫电动机热磁保护断路器
如西门子的3VU,3RV系列,施耐德的GV2,GV3系列
顾名思义,其具备断路器、电动机起停控制、过载(和热保护继电器一样)及短路保护功能,但它只有3极产品,所以,在单相电机或直流电机回路中推荐使用这种接法,因为在单相环境时比三相时脱扣等级会降低,采用了这种接法相当于模拟了三相环境,恢复了脱扣等级。
因此,有人说单相回路只要把相线接入热继就更不对了,但关键问题是,现在很多设计或盘厂配置热继都是估计的,更别说去注意脱扣等级那回事了。
见附图

网友T:
因为式热继电器
这样相当于在整个回路里串联了三个热元件,动作的可靠性也就提高了!
与缺相保护无关

网友U:
引用 网友R:
好像还没有2路的热继电器吧,个人认为这样接只不过是将一个单相的用电器串入3个保护而已,提高其保护的可靠性~!以前在一些欧美的设备上见过这样的接法,自己没试过。楼主如果在可行的情况下能不能试一下,只把火线接入,零线直接跨过,就知道是不是缺相保护的原因了~!

你还别说,我国还真生产过两极的热继电器,八五年以前就有很多的设备上用,我是在毛纺的设备上见过,我找找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V:
24l楼说得对。

网友R:
呵呵,我喜欢和较真的人讨论问题~!
那请问24楼的老师,这个原件到底有没有缺相保护的功能?

网友L:
其本身并没有缺相保护功能,但三相电机缺相后,热继不就保护了吗?
除了开关、过载、短路三个基本功能外,还可以附加一些功能:

网友C:
高手真多呀,学习了,本人感觉是保护增强了吧!

网友W:
zjonline

注意的细节真多,厉害,佩服啊

网友R:
再次请教老师~!
不考虑其他因素,只考虑热继这部分,我这样接和楼主所给的图能不能起到一样的效果呢?

网友X:
24楼朋友解释得好,学习了。
个人认为,32楼图热继起到的效果跟主楼图应是一样的。热继金属片无电流方向性,只根据流过电流大小来动作的。

网友L:
其实本人也只是应用类型的,大家从事的工作不同,了解层面也不同罢了,无所谓高不高手
但有一点,本人深信“存在就是合理”的理论,特别是不合常理的又客观存在的地方,不能首先怀疑它是错的,而是坚持去搞明白,哪怕它确实是错的,等把事情真正弄明白了,你的认识和知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就像楼主观察到的问题,可能很多人也看到过,但都给忽视了,等轮到自己使用或设计时就根本不会考虑到这样的细节,但技术的含金量往往就在于细节,正所谓细节决定成败。
另外,能接触国外进口设备的朋友更应该多注意他们的技术细节,特别是德国的机电设备,德国人是很严谨的,他们的设备几乎不可能带着错误出来的,所以当你认为他们的图纸中有错误时,可以先拍拍自己的脑袋。
我们不盲目崇拜,但不服不行,服了就更应该多学习,细到绘图习惯和方法……
——一点个人看法
为了从理论上解释楼主的问题,提供西门子电机保护断路器的脱扣器的曲线图,大家研究后就明白了,请注意这只是热磁脱扣的过载保护模式,电子式过载保护器就有楼主问的缺相保护功能了。

楼主:
多谢各位踊跃发言。向大家学习

网友E:
32楼的方式可以呀。这也是单相电路的热继保护推荐的一种接法。不过那个单相电机(负载)对电网要有一个接触器做开关,否则,热继动作了,电网的电却没有被切断的。

网友Y:
老外大都这样设计,我接触的老外图纸都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Z(2010-12-27):
引用 网友S:
保护断路器,通常我个人做图纸的时候也采用这种模式。
我也经常这样做 安全系数提高

网友AA:
学习咯,可以这样接呀,呵呵,高手

网友AB:
这里面大家都忽略了那个1431,从1431这里出发就很容易看到保护了,

网友AC:
24楼解释全面正确。瞎扯淡的还真不少

网友AD:
引用 网友R:
不考虑其他因素,只考虑热继这部分,我这样接和楼主所给的图能不能起到一样的效果呢?
你是天才的徒弟 佩服 平常用三极作二极开关装总是丢开一极不用 今后会利用了 提高了开关的保护牲

网友AE:
我做的德国KM的柜子都是这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