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7):
我知道变频器与电机远的话,>100M在输出侧就需要加交流电抗器,
请问,这个交流电抗器加的位置是靠变频器侧还是电机侧,为什么?
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A:
我没用过输出电抗器,但我认为应该加到靠近变频器侧,而不是电机侧。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电抗器是改善波形的,如果到了远端,那波形还是没整好嘛。起不到电抗器的作用了。

网友A:
哦,再补充下,电抗器放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其电抗器的负载相当于长线电缆+电机绕组的阻抗之和。而把电抗器放在电机侧,变频器的阻抗就没有改变,还是长线电缆+电抗器的线圈阻抗之和。电抗器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变频器的长线电缆输出阻抗问题。如果把电抗器放在电机侧,就达不到目的了。

网友B:
输出电抗器接与变频器近的位置;

网友C:
本人以富士 5000G11SP11S系列变频器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