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星三角 求助

楼主(2010-11-27):
请各位高人指教
我使用的是30KW电机,准备采用星三角启动,如果按照此图接线的话,KM1、KM2、KM3 我应该选用多大的?
如果我在主线最前端使用一个空气开关的话,应该选用多大的?
现在KM1、KM3我选用的是80A的接触器,KM2选用的是32A接触器是否合理?

楼主:
上面所指的图

楼主:
还有为什么我看一国外的用法是,将KM3接到KM1的前端

网友A:
不合理,特别是星型启动电流很大,至少要在额定电流的1.5倍

网友B:
线我倒是会接,却不会选接触器与电线.原来电工的学问有那么多呀

网友C:
楼主的电路图有严重的问题,你KM3这样的自锁行吗?还有KM3在KM1前比较合理,你这样不是加重了KM1的负担吗?

网友D:
30KW的电机,启动时应该是轻载或者空载,KM1/KM3配用37A的接触器,KM2配用32A的接触器(NC3型接触器)。

网友E:
回答
60A的就可以了

网友F:
1和3用CJX1-45A,KM2用CJX1-32A就可以了,这东西没什么技术含量的。进KM1的线用25平方的,下面的线用16的就可以了.

网友F:
补充一下,你的主线路有问题,KM3的进线应在KM1的前面;
如果你的主线是这样排,那接触器就重新计算,KM1要CJX1-85A,FR要75A 的

网友G:
很多资料上主电路是和上面的一样。

网友H:
因为那样停机就可以关闭KM3的进线电源了

网友I:
你的星三角用的辅助触点太多,电路不是最简洁合理,可靠性不是最好的。

网友J:
控制线路是有问题的,KM3能够自锁吗?

网友K:
接到KM1前面运行后只有KM3运行就行了,减少接触器运行损耗!不过电路要改。

网友L:
控制线路是有问题的KM3不能吸合

网友I:
该电路是没有过问题的,也能形成自锁,工作原理为:当按下SB1时,KM1线圈得电并自锁,同时KM2与时间继电器KT线圈经KM3的常闭触点而通电,这时电动机呈星形启动,时间继电器也开始计时;当时间继电器设定的时间到了时,通电延时型的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断开的动断触点使KM2线圈失电,而时间继电器的延时闭合的动合触点闭合,KM3线圈经复位闭合的KM2的辅助触点与闭合了的时间继电器的延时闭合的动合触点而得电,KM3线圈得电后,KM3的常闭触点断开使KM2与时间继电器KT线圈失电,形成互锁,同时KM3的常开辅助触点闭合维持KM3线圈得电,形成自锁。电动机角形运行。
该控制电路是没有问题的,只是用的辅助触点多,不是十分简洁合理,当然可靠性就要稍逊一点。

网友C:
楼上的你再看一遍楼主的控制图,起动按钮按了后就断开了,KM3还能吸合.自锁?

网友M:
你的主电路有问题,km1用80安的,km2与km3可以用60安的,km3还可以再小些不要小于30安,电线6根地方可以用10的三根线的用16的就可以

网友I:
km1吸合后就已经形成了自锁的。图肯定没问题

网友N:
2楼说的对,放前面可以减少KM1的电流

网友O:
这个电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可能是那本教科书上的图纸。
把KM3进线放在KM1前面主要是为了节省成本,主要计算如下:30kw电动机电流大约60A,电动机6跟线,每根线的电流大约是60A/1.732=34.5A.所以就可以用比你的这个图小一个档次的的接触器。热继电器也可以小一号

网友P:
怎么感觉这个KM1的位置不是很合理呀,

网友Q:
电路没问题,是为了节省成本,接触器不要那么大.要是能再KM1常开拟KM3常闭之间交叉线上点一点就正常了

网友R:
32A肯定小了。只需要比80A 小一档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