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PLC

楼主(2010-11-27):
 PLC相当一台电脑的主机,但一些电路板,也说是PLC控制,是怎样理解呀

网友A:
呵呵;什么线路板?

网友B:
你电脑中插有板式的PLC或是和PLC的通讯板?

网友C:
plc
plc和电脑截然不同!plc即:可编程控制器,只用于执行/控制;而电脑就是计算机,有运算处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