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7):
晶闸管过零触发电路
1、闸管过零触发电路结构及原理分析
1.1触发电路和过零触发电路的比较
在交流调压领域,尤其是应用于交、直流电机的电力拖动系统的交、直流调压电路,多采用移相触发电路,即使触发脉冲相对同步脉冲来说,产生一个相对延迟角,延迟量越大,晶闸管的导通角越小,输出电压越低。电路的实质是调整或控制触发脉冲出现的时刻,若使移相触发脉冲在电网周波的“峰顶位置”出现,晶闸管在电网电压过零点后的T2、T4时刻开通,电网电压的正弦波被“削掉一半”,输出电压的有效值为电源电压的一半。移相触发的结果,使完整的正弦波被 “部分砍掉”,形成“缺口波”,此种波形中谐波分量最大,富含奇、偶次(多种频率值的)谐波,易使电网中产生浪涌电压(电流)分量,造成对电网的污染、易对周过电气设备造成干扰。
我们可称为这种控制方式为“削波控制”,输出电压频率仍为50Hz,电压(电流)的连续性,还算不错。
即能实现调压,又能保持输出正弦波波形的完整,这是过零触发电路的最初思路。实现方法:
1)触发脉冲总是在电网过零点附近送出,使晶闸管在电网过零后即行输出,在整个电网周波内“完全开通”,电路输出为完整的正弦波形;
2)用门限控制信号来控制晶闸管的导通时间,即控制流过晶闸管周波数的多少,当使控制信号高、低电平时间比T1:T2=1:1时,晶闸管一半时间处于关断,一半时间处于开通,电源中的完整周波有一半为晶闸管所输出,输出电压的有效值也为电源电压的一半。
3)过零电路的触发脉冲,是由同步脉冲,不经移相,即直接触发晶闸管的,但取得的同步脉冲往往较“窄”,需要展宽处理,才能可靠触发晶闸管。
过零触发电路,晶闸管输出波形为完整的正弦波,晶闸管从过零点开始导通,然后在过零点自生关断,晶闸管承受的电流、电压冲击较小,输出电压的谐波分量少,不污染电网和造成干扰,这是其优点。这种控制方式可称之为“通、断控制”,输出为全压→输出电压为0→输出为全压→输出电压为0→……,输出电压(电流)的连续性很差,电源的通断频率,取决于门限控制信号的变化,因而适用范围更窄,仅适用于阻性负载,如电阻加热恒温控制等,不宜用于控制电力拖动系统。
1.2过零触发电路的结构形式
在一些需要频繁起停或工作场所特殊出于安全考虑,不允许产生接触器开断时的火花,常采用晶闸管功率器件,来代替接触器,用作电机起停控制,这种电路被称作无触点开关,在控制上非常简单。用继电器KA控制晶闸管的开、断,KA触点闭合时,产生由晶闸管阳极经D、R限流和限向元件,流入晶闸管栅、阴极的触发电流回路,晶闸管开通,KA触点断开,晶闸管截止。假设能精确地控制KA在电网电压过零时接通,则晶闸管开通时冲击电流最小,即成为过零触发控制电路。实际电路中,因继电器KA的滞后动作(电磁/机械转换动作过程),对其闭合时间,很难进行精准的控制,若换用电子器件代替KA,控制电路能在适当时刻发送触发脉冲,即能实现真正的过零触发控制。
晶闸管过零触发电路,主要由同步信号电路、门限控制信号电路、触发电路等几部分组成。同步信号电路用于采样电网过零信号,形成电网过零脉冲信号,有些电路是直接将同步脉冲用于触发脉冲,有些电路是经展宽处理,变为触发脉冲;门限控制信号电路,是触发脉冲的“可控通道”,控制流通脉冲数,也即时控制晶闸管的导通脉波数,达到过零调压控制的目的。另外,故障发生时,保护电路应送出一个“触发脉冲封锁”信号,使主电路晶闸管全部关断。

楼主:
2、过零触发电路一
   下图4为模块化过零触发电路,将虚线框内电路密封成一个整体,即成为四线端模块元件,可称为交流固态继电器,或过零触发模块。在左侧输入端给出开关信号,右侧连接交流电源和负载,即成构成完整的过零触发交流开关或交流调压电路。
上图中,PC1光耦合器,输入端为发光二极管,输出侧为单向晶闸管,电阻R1、电容C1并联于PC1输出侧单向晶闸的栅、阴极,起到消噪作用,提高电路工作的可靠性。整流二极管D1~D4、电阻R5、R6与PC1输出侧单向晶闸管,形成双向晶闸管VT的触发电流通路,R5、R6为触发回路限流电阻。R7、C2为阻容尖峰电压吸收元件,保护晶闸管VT的安全。RL为负载。
电阻R2、R3、R4和晶体管VT1组成过零检测电路。D1~D4将输入交流电压的两个正、负半波整流为100Hz的脉动直流,以使PC1输出侧晶闸管在网正、负周波内均承受正向电压,同时,晶体管VT1只有在电网过零点附近因基极偏压不足,处于截止状态,PC1输入侧若外控制信号为高电平(产生输入电流),输出侧晶闸管受光触发而开通,电网过零后,VT1满足基极偏流条件,处于饱和导通状态,将PC1输出侧晶闸管的栅、阴极短路,不再接受输入端信号控制。换言之,在PC1输入信号为高电平的状态下,只有在电网电压过零点附近,PC1输出侧晶闸管具备导通条件,后级电路VT晶闸管只能在电网过零点附近得到触发电流而开通,形成过零触发控制。
光耦合器PC1输出侧晶闸管的开通,是三个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1)阳极、阴极须承受正向电压,因D1~D4的整流作用,使电网过零后的正、负半波期间,均承受正向电压;
2)VT1截止期间,也即是电网过零点附近,能接受控制信号被触发导通;
3)输入信号为高电平期间,也即是输入侧发光二极管有输入电流产生时,输出侧晶闸管才能形成光/电转换来的触发电流。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所谓过零触发,是否在过零点,晶闸管VT即被触发?这是不可能的,晶闸管VT总是要稍微滞后于过零点才能被触发导通,晶闸管VT的开通,同样受到下面几个条件的制约:
1)晶闸管须承受一定的正向电阻值后,才能开通,闸管开通也存在一个“门坎电压”;
2)在电网过零期间施加的触发脉冲,如宽度不足或出现过早,晶闸管承受的正向电压值尚不能满足开通要求,开通电流达不到“擎住电流”值,则造成触发失败;
3)控制电路方面的原因,如本电路中VT1在电网过零后,在尚未满足发射结电压0.4V以上时,还处于截止或微导通状态,并不能将截止期完全对准电网过零点。
因而所谓的过零触发,不是绝对的对准一个过零点,理解为一个过零区,更为适宜,改变图4中R3、R4的阻值,可以设定“过零区”的大小。也可以将过零脉冲理解为移相角度极小的触发脉冲,但总会产生一个移相角度,是不可能绝对对准过零点的。
上文提到过,图4电路可构成完整的过零触发交流开关或交流调压电路,这取决于控制信号的类型。
当控制信号上图中a电路类型时,操作开关SA,输出电压形式也为交流开关电路,电路等效为无触点交流开关。SA闭合时,负载RL上得到全电压,电路接通;SA断开时,负载RL上电压为零,电路断开。
当控制电路如上图b电路时,输入控制信号为变化的H、L电平信号,该控制信号可由振荡电路生成,或仪表输出信号,调宽H、L信号的时间比例,即控制输出晶闸管的通、断时间比,此时的电路便为调压输出电路。输入的PWM信号,正是门限控制电压信号,高电平时触发电路“门开”,低电平时触发电路“门关”。这种控制信号,又可称作PWM可调宽信号(当然信号频率要低于50Hz),如使高电平脉冲的占比空产生1~99%的变化,则输出电压也挖于1~99%供电电源电压,负载所得到的功率也产生1~99%额定功率的变化,因而过零触发调压电路,又往往被称为调功电路(用于电阻负载的功率调节)。

楼主:
3、晶闸管过零触发电路二
整机电路由同步信号电路、门限控制信号电路和触发脉冲电路组成,主电路采用晶闸管模块,内含两只单向晶闸管。若采用一只双向晶闸管,脉冲变压器可省掉一个二次绕组。
1)同步信号形成电路。电源变压器TB1的二次12V绕组,兼有供电电源和电网同步信号采样两种“职能”,12V绕组的正弦波电压信号,经D1~D4桥式整流电路整流后,变为100Hz的正向脉波信号,经电阻R1形成晶体管Q1的基极电流,从Q1集成极输出对应电网过零点的(高电平)脉冲信号,加到与非门U3的1脚。接于Q1基极的R1、C1既起到消噪和限流作用,也形成一定的时间常数,使Q1集电极输出的过零同步脉冲有一定展宽。

2)门限控制信号电路。由时基电路U2(NE555)及引脚外接元件组成固定振荡频率、输出脉宽可调的多谐振振荡器,从3脚输出的可调脉宽信号加到与非门电路U3的2脚。
本电路门限控制信号电路的振荡周期约为0.35s,固定振荡频率约为2.9Hz,RP1调至中间位置时,晶闸管SCR1、SCR2连续导通8个周波,然后截止8个周波的时间;最多导通脉冲数16个,截止脉冲波1个;反最少导通脉波数1个,截止脉波数16个,电路若为功率调节,则调功比1:16,输出可调电压范围5V~210V左右。
3)触发脉冲形成电路。U3(HC4011)数字集成电路内含四级与非门电路,本电路只用了两级。第一级与非门路,将输入同步脉冲信号与PWM脉冲进行与非比较,在门限信号为高电平期间,同步脉冲与门限信号进行相与运算,U3的3脚输出端变为低电平;第二级与非门电路的两个输入端,短接在一起,形成“非门”电路,对3脚输出信号倒相输出,输入脉冲功率放大器Q2的基极,产生脉冲变压器一次绕组的电流,经电磁感应,使TB2二次两个绕组,得到脉冲信号,驱动晶闸管模块内部的两只晶闸管,控制其调压输出。电路在正、负半波的两个过零点期间,输出两个触发信号,加到晶闸管模块内的两只管子的栅阴极上,使其在(电网过零点后)承受正向电压期间,依次开通。

   将图6电路与图7电路各点波形相对照,可以“形象地看见”过零触发电路的工作过程。

旷野之雪
2010年11月27日星期六

网友A:
详尽的基础资料,收藏了。

网友B:
我们改的电加热的原先用接触器的,现在就是用的可控硅的。

网友C:
详尽的基础资料.本人在电加热系统均采用晶闸管控制

网友D(2012-05-07):
咸工的资料收藏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