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栅被变频器干扰怎么办

楼主(2010-11-27):
二进二出模拟量安全栅受变频器干扰,有何好的解决办法?请赐教。

楼主:
怎么没人赐教啊

网友A:
出现的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网友B:
首先从接地下手,

楼主:
安全栅被干扰后自身认为来了不安全能量,导致输出封死,即输入4-20MA.正常情况下,应该输出4-20MA。被干扰后,有输入时没输出了,把变频器停了就一切OK

网友C:
呵呵;先做好变频器的抗干扰措施;

楼主:
问题就在怎么消除变频器的干扰啊

网友D:
接地没做好吧!

网友E:
电源及接地没有处理好.

网友F(2011-06-26):
要用无源型的MHM-05A 隔离器,有源型的会有二次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