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7):
我现在想把数据通过无线传输到100米外,因为正常工作不传输数据时模块工作电流在1-2ma,数据传输过程中电流达到30ma,我的计划是通过2节纽扣电池供电,但因为纽扣电池供电电流正常不到1ma,当电路电流越大时,电压越低,所以考虑用稳压芯片,但查了几款稳压芯片转换效率又很低(我的系统中器件都采用3.3V),看到很多地方也用纽扣电池,应该是有相关的稳压芯片或解决方案,但本人涉及比较浅,不知道哪位是否知道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或者一个好的电池供电方案,谢谢!

网友A:
科易连无线数传模块 无线电台
深圳市科易连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无线数传通讯设备(数传电台、无线数传模块)、远程测控终端(RTU)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秉承“以科技为先,以质量求发展”的宗旨,产品成功应用到无线数据通讯以及工业自动化控制领域中.

    无线数传模块,数传模块,RF 模块,无线数传,无线数传电台,无线数传模块,无线抄表器,无线抄表模块,无线通信模块,CC1020无线通讯模块,射频模块,RF模块,RF模组,无线云台,无线智能远程测控,嵌入式电台,车载式电台,嵌入式数传电台,高速无线数传电台,微功率数传模块,无线数据传输终端,无线数据传输终端,无线数传电台,无线数传,数传模块,数传电台,无线通讯模块,无线接收模块,无线发射模块,无线传输模块,无线射频模块,无线模块,无线收发模块,无线遥控, 无线数据采集模块,远距离无线数传模块,VHF/UHF模块

深圳市科易连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余宝灯:0755-83410976
           13425155970
Q      Q:356668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