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求助

楼主(2010-11-27):
印象中好多开关电源是不能空载或轻载的,每次给变频器开关电源加电总有这担心,请咸老师或那位高手说明一下有的开关电源不能空载的原因和好多开关电源可以空载的道理。

楼主:
谢谢您给出的解答,我现在想知道的是是否所有的开关电源如不采取措施都不能空载?还是某一类或几类可以空载?

网友A:
台湾明纬开关电源  是什么样子的(可空载还是不可空载)?
你给讲一讲

网友B:
不能空载的开关电源是以前的串联型的 那种电源在维修时通常需接假负载 就像以前的彩电电源 现在的开关电源基本上都是并联型的了 不存在开路或者轻载会损坏

网友B:
告诉楼主一个最简单的区分并串联开关电源的办法 如果输入和输出是隔离的就是并联开关电源 就可以空载 反之则反

网友C:
以上说得都不错,值得表扬!
我觉得能否空载,主要决定于稳压环路电压采样的方式及电源工作模式。变频器的开关电源,多为反激电源,即一次开关管饱和导通时,二次整流回路截止;开关管导通时,二次负载回路工作,向负载电路释放电能。说明开关管截止期间,开关变压器储存的能量有了释放回路,不会造成过高的反电势产生。此为其一,当单独检修开关电源时,虽断开了主板5V供电,但还有其它供电回路,开关电源并不是完全空载。
关键还在于稳压环节对二次输出电压的采样模式,当空载输出电压升高时,反馈信号也高,调整的结果使输出电压变低,甚至停振。理论上分析,这种开关电源即使完全空载,也不会有危险的高输出电压,可以放心空载检修。
但是有一个前提!空载检修是在稳压环节正常的前提下进行的。倘若稳压环节失效,开关电源仍会输出不受控极高电压,如+5V达到10V以上,驱动电压达到50V左右!这样负载电路,会被烧得四处冒烟了。
在不确定电源是否正常的情况下,先解除主板+5V供电是明智的,起码保证CPU主板不会被烧坏。因而开关电源最危险的就是稳压环节开路的失效。因而加接假负载或降低开关电源的供电电压或限流进行检修,仍然是有必要的!
但是麻烦啊,我有时也嫌麻烦啊。是先解除主板供电,等开关电源输出正常后,再连接主板试机,还是可以做到的。尽量不要在连接主板的情况下,修开关电源!

因而问题的关键是不在空载不空载,而在于稳压环节是否能正常起作用。能正常起作用的,可以放心空载检修,不能正常起作用的,接入假负载或采取其它措施,就能起到一定的保护效果了。

楼主:
谢谢咸老师给出的解答,很清楚明白,再次谢谢咸老师和各位高手朋友。

网友D(2011-09-07):
不能空载是因为
开关电源
是用开关特性瞬时以最大功率为二次侧提供能量,当二次侧无负载时,能量不能被吸收,将产生高压,损坏开关电源,开关电源可以空载,是因为独立的开关电源在设计制作时就已经考虑了这一点,所以已经在系统上加了较轻的负载电阻,可以单独运行.

网友E:
以上说得都不错,值得表扬

网友F:
把逆变模块拆了去,再试机,模块就不会烧了

网友G:
开关电源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