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8):
有没有电路图上传呀。

网友A:
为什么啊?

网友B:
通过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并个500欧姆的电阻,再偏置一下

网友D:
方法有两个:一是购买现成的产品,如4-20MA/0-10V电流转电压隔离转换器,网上搜索一下就会找到多家的产品。二是用运算放大器自己做,提供一个电路供制作参考。

网友E:
用隔离转换器吧;

网友F: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的,回答的都那么复杂!五楼的高手说的对,在电流源上并一个两瓦的500欧的电阻就行了,整的那么的复杂!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的,回答的都那么复杂!五楼的高手说的对,在电流源上并一个两瓦的500欧的电阻就行了,整的那么的复杂!

楼上正解。

网友H:
并一个500欧姆的电阻呀,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I:
在工作中,我们常采用并联一个电阻将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

网友J(2023-06-02):
引用 网友H:
并一个500欧姆的电阻呀,我就是这么用的

4-20ma  4*500=2000mv
这样的话,量程是不是就变 2-10v了,你处理起来是不是2v做下限处理的,对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并一个500欧姆的电阻呀,我就是这么用的

你用的是什么传感器,我这次的项目是个称重的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