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10-11-28):
我单位做了台以三菱PLC为核心的全自动做板设备,刚用了3个月就出现故障,做出来的板时长时短,编码器换过,变频器也换过,还是依然出现长短,PLC数据清空后重新传输程序后又可以用几个月,哎~~郁闷的,请求各位师傅们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是plc没搞好。以后换用台达的。用国产的。

网友B:
还有这种怪事? 程序关系吧,上电先清除下定长的数据再加载相关的数据试试。

网友C:
“PLC数据清空后重新传输程序后又可以用几个月”,看起来像程序问题。

网友D:
从现象上看不像程序问题,如是程序问题因该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E:
多数是程序问题,这个最好要在了解工艺的基础情况下结合你的程序,找原因

网友F:
还有你用的是不是真正的三菱产品;

网友G:
程序要是请人做的,看是不是欠别人钱了。

楼主:
程序没问题,三菱的PLC绝对的是正品,就是搞不懂怎么回事了,本人以前出现这样的事只是重新下载程序,没有格式化清空,现在我清空后重新下载进去了,这要时间看了。还是谢谢各位师傅们忙里抽空来的帮我解答帖子。

网友H:
查一下编码器的传送装置部分有无松动,机械部分的间隙是否过大及刹车装置。

网友F:
用几个月才出现的?是不是有累积误差;

网友I:
可能是程序问题吧。我以前也遇到过程序在一段时间后突然数据清零的事。

楼主:
我对程序一窍不通的,也只能猜测,先是师傅们指点清空PLC内存数据,再重新下载程序,这几天没有出现类似的故障。要是等一阵或用几个月下来没问题的话还是下载新plc时没有清理干净才出现的情况,还以为是变频器干扰后产生的故障,就打根接地线,但问题还是没有排除,后又换编码器,当时很好,一个小时下来程序又开始乱,哎 电子产业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