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8):
谁来谈谈输出电抗器,输入电抗器,直流母线电抗器的作用?

网友A:
输出电抗器是保护电机,防止输出峰值加快电机绝缘老化,甚至烧坏电机。输入电抗器是保护变频器等,防止输入峰值烧坏整流系统,直流母线电抗器是保护逆变系统

网友B:
这个问题在应用中还没有考滤过。好像很复杂。加电抗器成本会不会加很多哟。

网友C:
电抗器有通直抑交、能低频阻高频的作用,能反抗电流的变化,是个稳流器件。用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和直流流,能抑制浪涌电流和谐波,提高电网功率因数。用于输出侧,能对载波进行滤波,使之更平滑,接近正弦波,对电机有好处。

网友D:
输出电抗器是为了抑制长距离电缆产生的对地耦合电容影响,防止变频器出力不足。
输入电抗器是为了减小变频器整流部分产生的高次谐波对电网产生影响,预防干扰其他设备。
直流电抗器是起到平波的作用,消除整流后的直流电中的交流成分,以使直流母线电压更接近标准直流电。
不知以上回答是否满意。

楼主(2011-03-29):
谢谢楼上几位,学习了

网友E:
输出电抗器的作用:输出电抗器主要作用是补偿长线分布电容的影响,并能抑制输出谐波电流,提高输出高频阻抗,有效抑制dv/dt.减低高频漏电流,起到保护变频器,减小设备噪声的作用。电容器在补偿功率的时候,往往会受到谐波电压和谐波电流的冲击,造成电容器损坏和功率因数降低,为此,需要在补偿的时候进行谐波治理。
输入电抗器的作用;用来限制电网电压突变和操作过电压引起的电流冲击,平滑电源电压中包含的尖峰脉冲,或平滑桥式整流电路换相时产生的电压缺陷, 有效地保护变频器和改善功率因数,它既能阻止来自电网的干扰,又能减少整流单元产生的谐波电流对电网的污染。
直流电抗器的作用:直流电抗器接在变频系统的直流整流环节与逆变环节之间,主要用途是将叠加在直流电流上的交流分量限定在某一规定值,保持整流电流连续,减小电流脉冲值,使逆变环节运行更稳定及改善变频器的功率因数。
 用户对变频器使用电抗器应如何选择?下面从额定交流电流的选择、电压降、电感量的选择、对应额定电流的电感量与电缆长度等方面进行分析。
额定交流电流的选择
  额定交流电流是从发热方面设计电抗器的长期工作电流,同时应该考虑足够的高次谐波分量。即输出电抗器实际流过的电流是变频器电机负载的输出电流。
电压降
  电压降是指50HZ时,对应实际额定电流时电抗器线圈两端的实际电压降。通常选择电压降在4V~8V左右。
电感量的选择
  电抗器的额定电感量也是一个重要的参数!若电感量选择不合适,会直接影响额定电流下的电压降的变化,从而引起故障。而电感量的大小取决于电抗器铁芯的截面积和线圈的匝数与气隙的调整。
  输出电抗器电感量的选择是根据在额定频率范围内的电缆长度来确定,然后再根据电动机的实际额定电流来选择相应电感量要求下的铁芯截面积和导线截面积,才能确定实际电压降。
     理想的电抗器在额定交流电流及以下,电感量应保持不变,随着电流的增大,而电感量逐渐减小。
  当额定电流大于2倍时,电感量减小到额定电感量的0.6倍。
  当额定电流大于2.5倍时,电感量减小到额定电感量的0.5倍。
  当额定电流大于4倍时,电感量减小到额定电感量的0.35倍
在高压补偿装置中一般都装设有串联电抗器,它的作用主要有两点:一是限制合闸涌流,使其不超过额定电流的20倍;二是抑制供电系统的高次谐波,用来保护电容器。因此电抗器在补偿装置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只有科学、合理的选用电抗器才能确保补偿装置的安全运行。
  对于电抗器的选用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电抗器的电抗率K值的选取和电抗器结构(空芯、铁芯)以及电抗器的安装位置(电源侧、中性点侧)。
电抗器的结构选择:
  电抗器的结构形式主要有空芯和铁芯两种结构。
  铁芯结构的电抗器主要优点是:损耗小,电磁兼容性叫好,体积小。缺点是:有噪音并在事故电流较大时铁芯饱和失去了限流能力。当干式铁芯且采用氧树脂铸线圈的电抗器,其动、热稳定性均很好,适合装在柜中。油浸式铁芯电抗器虽然体积大些,但噪音较小,散热较好,安装方便,适用于户外使用。
  空芯电抗器的主要优点是:线性度好,具有很强的限制短路电流的能力而且噪音小。缺点是:损耗大,体积大。这种电抗器户内,户外都适合,但不适合装在柜中。在户外安装容易解决防止电磁感应问题。最好采用分相布置“品”字形或“一”字形。这样相间拉开了距离,有利于防止相间短路和缩小事故范围。所以这种布置方式为首选。当场地受到限制不能分相布置时,可采用互相叠装式产品。三相叠装式产品的 B相线圈绕线制方向为反方向使支柱绝缘承受压力,因此在安装时一定按生产厂家的规定。

网友F(2017-06-09):
我也想知道,电抗器连接触发器的时候,怎么通过PLC控制汞灯的亮度